惠科代工775E显示器花屏

楼主(2008-11-18):
惠科代工775E17寸CRT显示器间隔的时间长一点开机,显示器花屏,开机有1-2分钟就正常,如果开机时间间隔短就没事,排除显卡故障,是不是有什么元件老化所致呢

网友:
没听说过显示器花屏的,只有消不到磁的,

网友:
crt显示器一般只有色块,检查消磁电路;如果花屏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就是一开机有一片片的黑块,随着开机的时间一点一点消失

网友:
怎么没人给出点指点呢,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太简单了呢,恕我是个新手,连简单的问题都摆不平

网友:
高压帽上的士是不是特别的多?

网友:
我的显示器内部基本没有什么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各电压怎么样?查一下尾板上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这个也不是用一会儿才花屏,而是一开机花屏用一小会儿最多不超过一分钟就正常了,就像玻璃上倒了一些墨汁然后用纸慢慢擦净一样的效果

网友:
看看尾板上的RGB功放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这款显示器电源次级的5V整流滤波电容很容易爆.爆了就会引发你上面描述的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