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f4g7两大故障未能解决

楼主(2008-11-18):
该主板CPU 显卡供电经常出毛病
故障一:显卡1.2V供电升不起来
该组供电是单相供电,用RT9202控制两个场管.
故障二:CPU供电只有1.08V
ISL6556CRZ电源芯片,

今天有客户那过一主机,现象CPU供点1.08V.检测有电容鼓包,更换后故障依旧.测了高低端管都好的,更换了电源芯片仍然未能解决,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AMD用负载有时电压是偏低的,上CPU就上去了,正常的,显卡,我估计北桥有虚,查查北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块,关不了机,IO换了没用,先放一边,等待答案。

网友:
北桥 与 CPU座可能虚焊

网友:
复位是否正常,如果你说的电压是不正常的话,复位是没有的

网友:
能复位的,但是也不太正常.从诊断卡显示出,复位灯熄灭的比较缓慢

网友:
换过9202没有?

网友:
好象上AMD的板子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换过RT9202Z之后,开机几秒钟产生1.2V的电压,但过几秒就没了,这种现象为什么.这是我以前修到碰到的,始终没能解决.最后无奈把中见的那个显卡给裁掉拉,1.2V电压是正常.但是板子没用拉
现在的这片主板故障:CPU只有 1.08V的供电,外围供电以及RT9202控制的1.2V都正常.就是CPU供电不正常.检测电源管都正常,CPU电源芯片也换多,CPU电压就是不正常.请各位帮忙指点

网友:
我的是主板不触发七彩虹的

网友:
看看NB的VTT电压有否,在NB正中下的场管S极。它是SB控制的,没有SB可能挂或虚焊。                                                  我这有几块都是同一个问题,CPU电压1.1V,VTT电压时有时无,关不了机。经查VTT的电压是由SB发出3.3V的信号经Q24.Q23控制,R380.R371分压得到大概1.5V的电压进入4运放LM324的3脚,由1脚输出至Q23的G极,最后Q23的S极输出1.5V的VTT电压。经查SB发出的3.3V时有时无,我这没有SB换,暂时搁置。

网友:
更换9202  加悍北桥,肯定OK。

网友(2009-02-27):
人修过一块不跑码的,把北桥的辅助供电1。2V的集成块RT9202换了一个就好了,原故障是辅助供电有0。98V不够1。2V

现在在修一块,是跑45,44,换了RT9202,刷了BIOS,压了北桥还是没修好,各供电都正常,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