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W98液晶每天第一次无法开机

楼主(2008-11-18):
清华同方LW98液晶每天第一次无法开机,把适配器插头从显示器上插拨几次,就能亮了,请问这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重点查查电源板

网友:
拆开显示器,第一次插上适配器如果不亮,测电压到没到主板

网友:
就算不亮,到驱动板的电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