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液晶怪现象!!!

楼主(2008-11-18):
一台联想LXH-GJ17L3(福建捷联电子代工)17寸液晶时开机时不开机,检查有开机5V电压,主板有3.3V,1.8V供电正常,换过H20.000晶振,还是不行。MCU是56G1125-137,常理是很不容易坏的,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检查电路上的开关管是否坏了,要是就换.也有可能是高压输出不正常,用高压条改装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所有的开关都换过了,现在24C16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137-XXX???
137只是工厂芯片代码,137就是W78E65,137后面的数字,才是程序识别码~~~

网友A:
再换了两个晶振和24C16后,现在可以开关机了,都是出现了新的问题。
屏显示出问题了,图像上下斗的厉害,请教是不是MCU程序出问题了啊,哪位有这个程序?
MCU上面的标明:56G1125-1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了两个晶振和24C16后,现在可以开关机了,都是出现了新的问题。
屏显示出问题了,图像上下斗的厉害,请教是不是MCU程序出问题了啊,哪位有这个程序?
MCU上面的标明:56G1125-137

  您好,你是我们的编程器用户啊,你想找程序的话,可以先在QQ上联系我们工作人员,给你们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
  另外,我想再提醒你一次,56G1125-137,只是代表了,冠捷代工的机器,MCU为W78E65,真正的程序标识是137后面的数字,那个才是程序识别码,你到时要提供那个识别码给我们,才能给你找到合适的程序,如果你确定不了,上图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