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机故障求教

楼主(2008-11-18):
主板:Biostar NF4 AM2L
CPU:AMD Athlon 64 2000MHZ(10*200) 3200+
内存:两根 Kingtiger DDR2-667 (333MHZ)512M
芯片组:北桥 AMD Hammer DDR2 IMC
              南桥 nVIDIA nForce4 (CK8-4)
BIOS: Award
硬盘:ST380811AS(80G)
显卡:nVIDIA GeForce 7300 LE
以上是本机配置,从才配好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多,每次开机必须重新启动2次才能正常工作,否则几分钟——几十分钟不等要死机。也就是听到开机正常的那声 -----滴-----两次才OK.有朋友说是板子设计有缺陷.除此之外,请教是什么原因?有无解决的办法?

网友:
装机不建议用独桥的主板,这样的主板出问题的机率很大,

网友:
我需要专业的解决方法,版主和老大快来

网友:
死机时查查哪里不正常?刷BIOS试试

网友:
清BIOS再换350W上好的电源试试,那种拿在手上一斤多的电源就不要试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敢轻言刷BIOS,死机时还真没查过哪里有问题,可以给个思路么??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试,好象电源问题,电源电容鼓包会造成这样
你拆开电源看下电容有鼓包的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没问题的,系统也换了N个,希望大家给点维修的思路。

网友:
bios哪去了,考虑加焊下主芯片吧,这板通病

网友:
看一下电容是否滤波不良啊,核心电压正常么

网友:
你的机箱开关可能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令人吃惊了吧?请解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虚焊貌似是开路吧?重启后能正常用了,还谈到虚焊么?

网友:
我也碰上这种情况,,期待怎么解决

网友:
虽然没有浓厚的维修理论,和经验,  但是建议你换个400的内存试试啊 ,不一定对,就参考下吧,,,

BIOS    内存
重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AM2L的板子用DDR400?

网友:
滴一声启动  和滴两声启动的码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有什么区别,换诊断卡都一样。

网友:
那不解了   估计问题不好找
       帮你顶吧  等高手!!!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板,要到官方网站下新的BIOS刷新就可以了,是这块的通病。。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