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08-11-18):
msi 845主板关不了机

进系统很正常的,就是关机它重启,请问那里问题,图如下:

网友:
一般有两种可能:
1.KBC FAIL,换KBC。
2.南桥空焊,回焊南桥或更换。

网友:
是不是自动通电啊,要是自动通电就换下IO

网友:
放电试下,还有刷下B IOS,应该是数据出问题

网友:
太大意啊。是你的电池跳线跳的不对啊 。跳回去阿

网友:
看你的板子没上电池啊。把电池上按上,正确跳线位置,OK

网友:
看看通过触发排针是否能硬关机
如果能,那检查以下BIOS设置,刷新一下BIOS试试

当然前提是你已经换了几个版本的操作系统

网友:
1.BIOS 设置 ,
2.刷新BIOS
3.更换I/O。    83627EHG 的I/O 发现出现的几率较高。
在有就是 SB了。
上次 自己做ICH7的时候,做完后可以正常使用了,发现XP下和硬关机都关不了,
仔细检查,发现南桥旁边 330排阻联锡,测试电压3.3V 直接进南桥,打开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