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B MCU RTD2120S哪里有卖?

楼主(2008-11-18):
故障:开机屏间隔闪烁(黑屏)、电源指示灯同时闪烁,可以开关机
        检测:电源板输出:5V 14V正常,用高压板测灯管正常,按键板正常,间隔黑屏是因为主板给高压板控制端异常所致。
        判断MCU不正常(MCU型号:RTD2120S  SCALER:RTD2533VH),感觉好像是MCU不断自动重启
        主板屏接口是两排压排线(大概45针)

                换板太贵300多, 希望能搞到MCU

网友:
好像不是MCU的问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電源板上5v供電的電容
及開關按鍵要先排除故障的可能

网友:
如果你判断一定是2120坏了,那就可以在一般的(如2025L板)板上面拆一块,装上,再写程序,就可以的。

网友(2008-12-25):
5V电源正常啊 12V也很稳定
问题在于这块板子的2120 是大芯片封装,我能找到的都是小封装的2120。

似乎走到了绝路!!!

网友(2009-06-02):
考虑换板吧

网友:
换板来的利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