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i-e 金手指定义

楼主(2008-11-18):
PCI-E金手指定义:
针号 B面   A面
名称 说明  名称 说明
1 +12v +12v电压 PRSNT1# 热拨插检测
2 +12v +12v电压 +12v  +12v电压
3 RSVD 保留针脚 +12v +12v电压
4 GND 地  GND 地
5 SMCLK 系统时钟 JTAG2 测试时钟
6 SMDAT 系统总线 JTAG3 测试数据输出
7 GND 地  JTAG4 测试模式选择
8 +3.3v +3.3.v   JTAG5 测试模式选择
9 JTAG1 测试复位 JTAG   复位时钟+3.3.v电压
10 3.3vaux 3.3v电源 +3.3v +3.3.v电压
11 WAKE# 激活信号 PWRGD 电源准备好信号
12 RSVD 保留针脚 GND 地
13 GND 地  REFCLK+差分信号参考时钟
14 HSOp(0) 0号信道  REFCLK-
15 HSOn(0) 信号对   GND 地
16 GND 地  HSlOp(0) 0号信道
17 PRSNT2# 热拨检测 HSln(0) 信号对
18 GND 地  GND 地
-----------------------------------------------------
  x4模式附加针脚定义
-----------------------------------------------------
19 HSOp(1) 1号信道 GND 地
20 HSOn(1) 信号对 HSip(1) 1号信道
21 GND 地 HSin(1) 信号对
22 GND 地 GND 地
23 HSOp(2) 2号信道 GND 地
24 HSOn(2) 信号对 GND 地
25 GND 地 HSip(2) 2号信道接收差分信号对
26 GND 地 HSin(2)
27 HSOp(3) 3号信道 GND 地
28 HSOn(3) 信号对 GND 地
29 GND 地 HSip(3) 3号信道
30 RSVD 保留针脚HSin(3)信号对
31 PRSNT2# 热拨插检测GND 地
32 GND 地 RSVD 保留针脚
------------------------------------------------------
  x8模式附加针脚定义
-------------------------------------------------------
33 HSOp(4) 4号信道 RSVD 保留针脚
34 HSOn(4) 信号对 HSip(4) 4号信道
35 GND 地 HSin(4) 信号对
36 GND 地 GND 地
37 HSOp(5) 5号信道 GND 地
38 HSOn(5) 信号对 GND 地
39 GND 地 HSip(5) 5号信道
40 GND 地 HSin(5) 信号对
41 HSOp(6) 6号信道 GND 地
42 HSOn(6) 信号对 GND 地
43 GND 地 HSip(6) 6号信道
44 GND 地 HSin(6) 信号对
45 HSOp(7) 7号信道 GND 地
46 HSOn(7) 信号对 GND 地
47 GND 地 HSip(7) 7号信道
48 PRSNT2# 热拨插检测HSin(7)信号对
49 GND 地 GND 地
x16模式附加针脚定义
--------------------------------------------------------
50 HSOp(8) 8号信道 RSVD 保留针脚
51 HSOn(8) 信号对 GND 地
52 GND 地 HSip(5) 8号信道
53 GND 地 HSin(8) 信号对
54 HSOp(9) 9号信道 GND 地
55 HSOn(9) 信号对 GND 地
56 GND 地 HSip(9) 9号信道
57 GND 地 HSin(9) 信号对
58 HSOp(10)10号信道GND 地
59 HSOn(10)信号对 GND 地
60 GND 地 HSip(10)10号信道
61 GND 地 HSin(10)信号对
62 HSOp(11)11号信道GND 地
63 HSOn(11)信号对 GND 地
64 GND 地 HSip(11)11号信道
65 GND 地 HSin(11)信号对
66 HSOp(12)12号信道GND 地
67 HSOn(12)信号对 GND 地
68 GND 地 HSip(12)12号信道
69 GND 地 HSin(12)信号对
70 HSOp(13)13号信道GND 地
71 HSOn(13)信号对 GND 地
72 GND 地 HSip(13)13号信道
73 GND 地 HSin(13)信号对
74 HSOp(14)14号信道GND 地
75 HSOn(14)信号对 GND 地
76 GND 地 HSip(14)14号信道
77 GND 地 HSin(14)信号对
78 HSOp(15)15号信道GND 地
79 HSOn(15)信号对 GND 地
80 GND 地 HSip(15)15号信道
81 PRSNT2# 热拨插检测HSin(15)信号对
82 RSVD 保留针脚GND 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