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问题

楼主(2008-11-18):
一块杂牌845主板,电容都暴了,以前是10V2200的,我没有就用16V3300的代了,还有一个场管坏了,也换了,现在就是那个坏了的场管换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烧了,什么问题了?以前上管是85N03用的是90N02代的。

网友:
最好将所有场管都换了

网友:
好了,换了一对90N02的场管和RT9241+9602就好了,换了90N02的时候有电压但是没有复位了,我就换了一个9602就有复位了,但是90N02还是很汤,我就把9241也换了,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学告一下

网友(2009-11-28):
你换的是哪里的电容呀

网友:
有些是不可以乱换的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