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中的9601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11-18):
ATX电源中的9601管用什么代换

各位大虾 ATX电源 三个未级的快速肖特基管,其中有一个型号是:9601,  MALASIA   STPRIO这个是什么管啊?用什么用代换

网友:
哎!你也真是的,你说个事都说不清楚,怪不得没人理你,什么末级啊?如果是整流5V和3.3V的,用电流30A,电压20V~45V肖特基就行,12V的一般都用16A,100V以上快速整流管。

网友:
谢谢,小弟也是刚学的,菜的很,又长见识了!最好能给个通用的型号就更好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