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网卡口--故障

楼主(2008-11-18):
现有一台机器,东芝M18,故障现象为插上外接电源,不开机的情况下,主板上的网卡接口绿等就一直亮。

有谁修过此故障,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网卡接口本来就应该是亮的吧,我以前修过,老师说是一直亮的不是那的问题!!!

网友:
不插网线,不开机,只插上外接电源,主板上的网卡口绿灯就亮,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有短路,仔细查查。。我也遇到过一台。后发现显卡供电短路,排除后OK/

网友:
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无线网卡灯呢!!!你说的网卡灯亮是不是防雷击芯片坏了?

网友:
补充说明:目前这个机器显示正常,进系统后有时会蓝屏。

再有就是这个网卡口故障解决不了。

估计解决了机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