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好了自己的第一块主板!!!庆贺下~~主板插内存跑25码 拔掉内存报警(解决)

楼主(2008-11-18):
原来客户扔下的一块硕菁 KT600D-SR,忘了原来什么毛病了~~反正没修好,当垃圾扔旮旯里了~~~~在基地潜水许久,感觉需要实践下,又把它翻了出来。先查供电,没有短路,上假负载,电压也正常,我就纳闷了,这板子哪里坏了??反正电压也正常了~~~上CPU、内存、显卡……滴一声~~主板点亮了~~呃~~当时有点傻了~~~这板子没毛病???应该是有暗病~~~先这么用这吧·~
昨天检测一块二手显卡~~毛病开始出来了~~要么黑屏~~要么点不亮~~进PE除了桌面什么也没有~到最后~~怎么搞都点不亮了~~~
以为显卡有问题~~~把显卡拔了,没有报警,插上显卡,拔掉内存,有内存报警,看来是内存的问题~~~~
打扫金手指、换内存等等等~~一通折腾下来,还是不行~~~插诊断卡,跑25……

上基地,搜索关于跑25的帖子,问题一般是下面几种:
网卡 显卡 声卡等设备不良
BIOS坏
内存信号不良
进一步,北桥不良

没有显卡照样跑25,不关显卡的事
先查内存、CPU、AGP电压,正常
再查AD线,照着DDR内存的脚位图~~一个脚一个脚的查,看的我眼都花了~~AD线阻值正常,465欧姆
这样子的话,北桥应该没问题
难道是BIOS 坏了???上网找了半天,找了几个BIOS,搬出编程器,刷~刷了好几遍才把BIOS刷上~开机,诊断卡跑00。呃???
难道是BIOS不对??
又找了好几个BIOS,刷bios之前顺手量了下北桥边上的供电管(STU3055L2)电压,S脚只有零点几伏,这时候没插内存,插上内存后直接三个脚都没电了~~~是不是管子坏了???
量了半天,没琢磨明白管子坏了没~~
吹下来再量,GD 两脚间不通,GS 两脚也不通,DS 两脚导通,想起飞翔说过管子有残余电流,会误导通,先放电,放电之后S 到D 脚阻值为600,其他几脚之间都不通~~貌似管子没坏…………
先换一个,好像是老孙说的,管子大小沟道一样的一般就能代换,找了块废板子,拆了个CPU供电管,换上,通电~~

滴~~滴滴  呃~~先愣了一下,在看诊断卡,26

ye~!!!!主板点亮了~~~!!

哈哈~~这是我报废了五六块主板后修好的第一块主板~~~哈哈~~

赶紧写下唻~~纪念下~~

网友:
沙发自己坐~~~~感谢黑马的支持~~

网友:
那个管子不稳定?呵呵,恭喜

网友:
  现在不跑25码了~~又开始显卡黑屏~~
电脑重启的时候黑屏,关机过几秒就又能开了~~进反恐有一点点花,屏幕上有亮点闪动
在这块主板上进行的显卡测试,显卡是440的,测试没有问题……
测AGP AD线,46脚以后的阻值跟前面不一样~~
难道是北桥虚焊???准备给北桥加焊一下~~~

网友:
  焊过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
  刚开始有两块显卡一样的显卡,插主板上当25,重启之后就报警找不到显卡,换个显卡后主板能点亮,顺利进系统~~后来又把当25的显卡插上,又正常了~~~~
不定什么时候会黑屏,今天一天很正常~~~~
USB 接口工作不稳定,会不会是南桥虚焊??

网友:
多虚焊的故障吧.不是南桥就是CPU座虚焊.还有注意一下电源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