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由死机转为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11-18):
华硕A3000笔记本,开始故障现象为进系统死机,检测时硬关机一次后无法开机,拆机量开机键上有3。3V,按压键也有反应,说明机器未被触发。顺开机键查,是经由一非门电路LV14A至南桥,再查南桥待机条件,晶振两端有电压且有压差,再用示波器测晶振两端,发现一端有波形而另一端时有时无,从台机上取一晶振换上故障依旧,再将两脚相连的电容更换,可以开机,再进系统也不再死机。故障排除

网友:
可以抓图下来给我看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波形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正弦波。

网友:
排除晶体 那就是电容了 要不芯片挂了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很正常,以前经常这样做

网友:
用台机的晶振和谐振电容可以吗??

网友:
A3000通病

你们有没有修到 这款机  有待机电压 正常。就是不触发的呢?我上次有好几片,,其中有1片做南桥好了,,剩3片没搞好,,他们说也是这板的通病是吗?就是不知道如何查起。。。。。。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换电容就OK啦?是不是两个脚都要有波形?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没有头绪,不过以后可以这样查一下了,谢了.我听说把电容去了都可以,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点评):
谁说的???这不是在害你吗 去了谐振电容 怎么起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先收藏下。

yzz163 -18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更换EC,或者EC与南桥之间相连的线路的电阻之类的

网友(2009-10-21):
谐振电容换的时候要注意参数吧。有示波器修机就是方便。

网友:
也碰到过几个,但是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如何确定电容坏了呢?我也碰过着现象,时钟芯片和晶振都换了,就电容未换,测电容对地组织500多欧感觉正常,所以就没换,明天正准备换呢。我这本子是hpdv2000

网友:
有的是南桥下面潮,用洒精洗一下就好。

网友(2010-07-19):
一般都是晶振和谐振都换掉

网友:
一般我也是 两一起换的  看来死机和南桥的晶振也有关呀!!

网友(2010-09-10):
有示波器真好啊,要是没有就麻烦多了!

网友:
谐振电容故障引起的不问题啊

网友(2010-11-01):
要是没有示波器有办法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