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管能用什么代用(急)

楼主(2008-11-18):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管能用什么代用(急)

网友:
你是叫我们猜吗?哪儿用的?

网友:
....40N03 找大功率的带 55N03 之类的!

网友:
GF6600显卡上用的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很多mos管的标称不是很明确,得靠分析电路确定管子的用途已确定替换的。

网友:
看见有N03就找有N03的管换,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顺便问一下N02的管能换N03的吗?
还有现在新的主板出了种新的T02GH,不知道和N02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个管就是普通的效应管的呀

网友:
40N03的管子,找一个主板CPU供电的管子可以代。一般都比这个高,比如55N03

网友:
40N03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用3055代吗

网友:
这个管子比较长见的。。。。。给CPU供电的管子大部分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