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线偏低,待机时一个电源的绿色线是0V,短接无法唤醒

楼主(2008-11-18):
整个电源板只用了一块TL494CN,电源电压控制芯片是用几个
三极管
代替的。问题就一个,绿色线偏低,待机时一个电源的绿色线是0V,一个是2.5V,短接无法唤醒。请大家先看清内容,再回答。
芯片

网友:
再详细点。“电源电压控制芯片是用几个三极管代替的”。

网友:
1)查TL494的12脚供电,应该在20V左右,如果没有电压,则12脚向前查。
2)如果电压正常则更换TL494芯片。绿线对地的电压应该在5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几个没注意,现在板子不在我这里,在店上。版主能不能给点意见。
总之,此板是三极管开会。我记得里面有个PNP的管子。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绿色线 ps-on没电压,或者电压偏低检查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查过了,就差没拆完了,所以苦恼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王大哥,我今天回去仔仔细细地看了电源,是用4个三极管代替的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