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c1p 笔记本怪病

楼主(2008-11-18):
主板已经上电 但是CPU风扇不转  等下散热器热了 风扇又转哦  吹一下 冷了风扇就自己停   温度检测没问题
但是屏幕没有反应  点不亮  也没有系统启动的声音    各指示灯都亮  就是硬盘灯不亮   硬盘已经转了 听见声音了的
  换了北桥 也不 行  帮帮忙啊     各位高手    在线等

网友:
有人帮帮我等菜鸟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另外各指示灯都亮是什麽意思,是常亮还是正常的顺序

网友:
外接没有显示  没有反应的

网友:
在帮看看啊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