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G显示器无法调节行幅

楼主(2008-11-18):
一台飞利浦107G显示器无法调节行幅,开机图像清晰,但出现枕形失真,并且水平方向的画面太大(两边的画面看不到)。按MENU进入菜单中,水平方向画面可以左右移动,但是画面不能放大缩小。垂直方向的画面可以正常调整。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换过行宽管也不行,检查校正电路都无异常,也换过一些元器件如三极管等,TDA4841的11脚有2.4V电压输出,应该是正常的。不过TDA4841的芯片没换  ,不知道会不会也有关系?????

网友:
行幅大且不可调的解决方法.断开行幅管C极.看行幅能否正常缩小.如能正常缩小.问题一般出在行幅管本身及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行幅不能正常缩小.问题一般就出在校正电路和阻尼管上.

网友(2009-08-29):
我也修过同楼主一样的故障
最后换了2623这个无极容才OK
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直接换那个橙色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