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的品牌

楼主(2008-11-18):
本人想购买可调电源.哪位高人告诉我什么牌子什么机型的比较好用,价格如何?使用30V 5A的可调电源维修笔记本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龙威PS305DM
ZHAOXIN的PS305D
都行

网友:
我用的是固伟的2303c,2路输出,只有3a的,可以独立,并联,串联,设置电流大小,感觉不错,买了2个,2个工作台都要用

网友:
AT 也有   坛子里面有的卖

但是好贵380

比龙威、兆信贵了100多点点

还不送连接线

我买了昨天到货

我买的原因是因为全部工具用at的好看

感觉和龙威、兆信差不多

到底要哪个自己多考虑下在定了

ps我的at 937出问题了

死机  屏幕上的温度数字不动了

但是一直在加热 到头红了

我关机器重开 屏幕显示温度有570了

我设置的只有360

昨天发生几次了

郁闷`````````````````

网友:
sulin (阿林) 你的固伟2303C 买来多少钱一台啊?应该很贵吧?

网友:
我以前用在ZHAOXIN的,现在全换成 香港 龙威的 了。ZHAOXIN的 做工太差。很爱坏。我用坏3台了。千万不要用ZHAOXIN的 长时间测本本。发热很严重的 。  龙威的不错。首先分量够足。20多公斤。 我买的是双输出的,一路调到12,一路调到5V,这样,修硬盘电路板,或者修液晶显示器很方便。 直接用稳压电源供电。通过电流就可以判断是 电源的 问题。还是高压板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尤其是测量一些电源保护的液晶,很实用。

网友:
俺的电源是自己DIY的,样子不帅,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不错嘛,样子还可以.适合自己用就好了,我自己不会做,还是花钱买一台吧/呵呵

网友:
龙威电源比兆信的好一些。个人的使用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