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5200 开机报警

楼主(2008-11-18):
NVIDIA5200 开机报警 机器点不亮 能是什么单发的问题啊
我是新手~!谢谢帮忙

网友:
检查显卡上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哦 好的 我试试 谢谢啊

网友:
你的显卡插上后是不是报警声为一长两短,如果是的话,你的卡BIOS芯片{eeprom}损坏,更换好的eeprom,重新刷新bios,最简单的就是从坏卡上拆一个下来免得刷,记住同牌子同规格的,可以说是98%的成功率,试试吧

网友:
我的现现象跟你一样!换了bios就好了!就是不知道黑屏的BIOS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