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7100GS问题

楼主(2008-11-18):
开机点不亮,我用表在路量,开始以为是78M05坏了,花了好大劲才在显示器的板上找了个7805换上,但还是没点亮,然后又把那几个MOS管都拿下来测都是好的,晕了,能是什么原因呢,对了我之前就把风扇卸下来在装上就点不亮了(绝对没掉东西),希望这方面的高手及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因为条件有限所以没有专业工具,
我还想如果VGA接口不能用,那用DVI转vga可以吗?因为这显卡开机时用手摸GPU,显存都有温度,证明都在工作

网友:
咋弄的,这里没人遇到或知道为什么???怎么没人回答呢???高人能不能指导一下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GPU虚焊了

网友:
没有工具,地方偏远,估计是没戏了吧,有没有简单的测试方法?谢谢楼上热心解答

网友:
这个显卡八成没得求,因为你动过风扇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怎么说动风扇就没的救了呢?还望细说。在有就是我拿风扇是在显卡没工作的时候啊.

网友:
各电压正常的话先换BIOS,然后再做BGA把

网友:
你看是不是GPU在你动风扇时压缺角了啊.要是没得专来工具搞不来的.

网友:
首先在这里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我把散热片卸了看到GPU是完整的,不行就只有留着拆件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