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F压缩跳动

楼主(2008-11-18):
优派E70F上下压缩而且跳动,查了没虚焊,指点一下

网友:
先查电源,电压不稳、滤波电容质量问题。然后在是场电路。

网友:
这种机型场虚焊的最多。补焊就行了。

网友:
是怎么一个跳动法?换场块试试

网友:
场焊过了,电源,电压正常,滤波电容也换过了,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