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问题

楼主(2008-11-18):
一个杂排845PE的板子,插上PCI的网卡,系统就进入不了,网卡有换,测3。3V只有2。8V,时钟只约0。02。不知道3。3从那里的?在PCI最后一个插槽(有五个PCI插槽)有一个1084的管子是不是那个供电的???

网友:
1084的管子是给桥供电的。也到PCI槽。打下PCI AD线的阻值,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AD对地电阻有一个脚625,别的602。要找跟625脚相连的排阻都找不到,主板所有的排阻都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