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IBMGL,845GL的板子

楼主(2008-11-18):
精英L4IBMGL,845GL的板子,检测卡FF>c1>01>02循环,内存电压正常,cpu供电电压正常,咋回事呢~~
cpu
cpu供电

网友:
压下北桥,刷BIOS,换IO

网友(2009-08-02):
压下北桥,刷BIOS,换IO
标准的三板斧

网友:
还是换I/O,刷BIOS。

网友(2010-04-05):
我遇到的这型号的主板,IO坏的多,再就是CPU座虚的多。

网友:
其它主板C1->01。。。。不断循环的若好好加焊IO无效就换此IO一般都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直接 干I/O 83627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