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BDA533I

楼主(2008-11-18):
今天接手一块磐正的845板,型号是4BDA533I。
            接手时客户说上电一下就自动掉了,CPU附近有个电容鼓了。。。。我想这是很明显的有短路保护,开始检测3.3V,5V,12V都没有对地短路,又检测了PCI上的A14脚3.3VSB也没有对地短路,这就有点怪了。又想到那坏了的电容,虽然是12V电路上的滤波电容,可还是觉得一个电容应该不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吧,也没在意,反而觉得这样的情况一般是CPU供电场管短路造成的,把管子全卸了下来一测试,都是好的,看来有的伤脑了。装回去后,就想测试主板上电瞬间的电压,结果也是没什么收获,不过无意中却发现把电源插头稍微拔出来一点,就自动上电了,嘿嘿~赶紧测试电压和看看哪里剧烫吧,刚这么想的时候,却听得“啪”的一声,那个坏了的电容爆炸了,难道。。。。。于是马上把这几个电容都搞了下来,再插上电源,MY GOD!居然上电正常了。后面就简单了,换上三个电容,主板终于被我打败了。。

            这虽然不是个什么牛比的列子,但是也让我有点感慨,经验有时候也不见得准确啊,这一个电容就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多跑了弯路,维修上不小心仔细还真是难得弄好东西了,借此给大家一个提示而已!

网友(2008-12-25):
vcore供电不正常导致断电

vcore供电不正常导致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