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帮个忙看一下。。。。。。

楼主(2008-11-18):
飞利浦17纯平显示器开机白屏,关机有亮点。释放块都是好的。各电压都正常。请各位大师指点。。。。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急救啊!大师们快看看啊 !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白屏的,想问一下各位大虾,如果视放上面没问题而出现白屏的话是不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