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显示

楼主(2008-11-18):
我有一块技嘉845GV的主板测示卡显示26 25
就没显示:
我写过了BIOS也不行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呢!!!!!!!!!!

网友:
查显卡槽上的电压时钟复位是否都正常,还有就是压下北桥试下

网友:
测试卡显示25---26就说明主板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从正常角度来说已经点亮了,以我个人的经验应该是显卡部分的故障。请擦显卡的金手指。刮槽。更换显卡,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换agp的电源管!我帮朋友用此方法修好过一块技嘉848主板。呵呵!

网友:
我的主板是集显的呀

网友:
找个PCI的显卡 一试不就知道了   不行就去二手市场买个  很便宜  以后也有用~!

网友:
跑VGA接口到北桥的线路...换内存试试

网友:
用PCI显卡是有显示的呀
北桥的线路好难查,都是些小小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