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5MIR北桥供电问题

楼主(2008-11-18):
该板北桥供电可以通过2组跳线调节,电路采用2只MOS管+电感的方式,把5V调成1.5V——1.7V。

现更换上下MOS管,故障暂时得以排除,但等板子完全冷却,输出又变得很低了(只有0.4V左右)。

相关电容已经换了,

不知如何查了

网友:
北桥旁边的小小电容,电阻可能有虚

网友:
MOS的控制IC!

网友:
已经换了控制IC了,换了一个续流二极管,故障还是一模一样。

网友:
控制IC是ISL6520 ACB,8脚芯片。

网友:
不知能否直接改成单管供电的方式

网友:
ISL6520 ACB的工作条件满足吗!可以一级一级查

ISL6520 ACB的工作条件,MOS管的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