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开机进入后黑屏

楼主(2008-11-18):
IBM R40开机时正常,但当出现XP系统登陆介面后黑屏,要是不安装显卡驱动程序可以开进入系统,外接屏显示正常,就是进入安装显卡驱动后黑屏,安全模式也正常.我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系统我已经安装过好几次,GHOST版或纯净版都不行.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显卡
黑屏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加焊7500显卡吧,这种显卡是比较好焊的

网友:
装显卡后外接是不是能正常显示?如果能正常显示,可以考虑把屏的分辨率调低再试,再问下,楼主换过屏吗

网友:
分辨率改过800*600(标准默认1024*768),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但屏没有换过,显卡暂时没有加焊,先简单后复杂,我恐怕不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后万一不是,那不是很冤枉?
[
]

网友:
这个机器你最好先看一下休眠开关是否正常哈。。。。

网友:
高手过招!!!!!!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