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台T23 开机报警一声长二声短

楼主(2008-11-18):
诊断卡档97 95 应该是显卡问题 加焊了所有电感  显卡也做了BGA 但还是不行   看论坛里有朋友说换一个二极管好过  麻烦问一下,这个二极管的位置  也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机子多问题也多,奇奇怪怪的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T23的: 开机亮,但在LOGO处就死机,报一长两短警, 结果把二合一的MINI-PCI 网卡拆掉就好了; 网卡放别的机器上也报警,确定是网卡坏了, 还好没上来就做BGA ;

网友:
显卡坏了吧.....有没有换来试过啊./...

网友:
我说换显卡,客户不要换了,说换板好了

现在这板便宜的很,但总想找出结果,谢谢朋友们

网友:
机子多问题也多,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再加焊显卡看看  还不行话就换板吧........ :lol :lol :lol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换了哦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T30本子,也是一声长两声短的报警声,打800,厂家说是显卡的问题,也问一些同行,也说是显卡方面,后来我就进了一块显示卡芯片换上后故障依旧,就是走到IBM画面就停住了,然后就报警,后来自己仔细研究试着吧BIOS芯片更换了,报警声就消失了,本子也正常了,看来相同的现象故障却并不一样呀!

网友:
哈哈 也见到过好些网卡坏了的 害死人了

网友:
t23好像是集成显卡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