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信号发生器销售

楼主(2008-11-18):
为方便大家的制作,本店推出显示器信号发生器的制作套件。

该信号发生器可以用作检修CRT或液晶(VGA接口)显示器,有效的防止了使用显卡作信号源而烧坏显卡,使用白屏、红屏、绿屏可以检测液晶是否有坏点。

部分图像信号效果

产品特点

* 最小的体积,最低的价格。多种测试信号,多种刷新率。操作方便,精度高,性价比高。

*低功耗设计,工作电流小(16-35mA),待机状态电流<2uA。普通4F22的6V积层电池使用时间超过4小时*。

* 无显示器连接,3分钟可自动关机。

*供电电压范围宽,3.5-15V。

* 非常方便的按键操作,仅五只轻触按键,一只待机键,四只信号选择键 。4只按键对应4种分辨率,每种分辨率下又可单独调整3种刷新率(60hz,75hz,85hz),共计12种不同信号。只要依次按下几只按键,即可用万用表直观的观测显示器二次电源的变化情况。

    *  测试电池“普通HW-4f22电池”

制造工艺

* 双面沉金板。

* 双面SMD贴焊,模板印刷焊膏。

* PVC薄膜面板,美观整洁。

* 坚固塑胶外壳。

适用对象

* 上门维修电脑时,经常遇到显示器无显示,又不能判断到底是主机有故障还是显示器有故障的问题,此时用本产品
就可以快速判断出是主机有故障还是显示器有故障;

*  用于彩显维修单位,如使用电脑主机作为信号源,易损坏显卡,且在维修操作时也非常不便。

* 用PC机测试显示器时,切换分辨率和刷新频率比较费劲,使用本产品,只需要轻松按动按钮,即可快速切换。

*  用于彩显销售公司,二手显示器周转,可快速检测彩显是否正常。

使用说明

* 操作时只需将彩显15针的插头连接好。开机,选择信号即可,操作极其方便。

* 一个待机键,按下进入待机状态,有信号选择键按下即开机工作。

* 四个信号选择键,分别对应640*480,800*600,1024*768,1280*1024的分辨率。每种分辨率下又可调整三种刷新率(帧频)

             按下同一按键刷新率(帧频)按此顺序变换

             按不同按键时的第一次按键总是从60Hz场频开始。

信号发生器的数值对照表:

LED显示值: 分辩率: 行频: 场频: 同步极性H/V: 显示屏图案:
1 640*480 31.625 60 -/- 白屏
2 640*480 37.555 75 -/- 白屏
3 800*600 46.943 75 +/+ 白屏
4 800*600 46.943 75 +/+ 红屏
5 800*600 46.943 75 +/+ 绿屏
6 800*600 46.943 75 +/+ 蓝屏
7 800*600 46.943 75 +/+ 彩色条
8 640*480 31.625 60 -/- 黑白方格
9 800*600 46.943 75 +/+ 屏幕跳动1
A 800*600 46.943 75 +/+ 屏幕跳动2
B 1024*768 60.008 75 +/+ 白屏
C HV8-1 29.455 48 -/- 白屏
D HV8-2 36.018 77 -/- 白屏
E HV8-4 65.313 106 -/- 蓝色外框
F HV8-8 85.840 165 -/- 红色外框

淘宝网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11c251e986d66e9.htm

联系QQ:809491533,注明发生器

网友:
我在用赛扬3的机子做发生器用,你这个多少钱啊

网友:
垃圾电脑几十块钱就可以拼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