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复一LG显示器的全过程!

楼主(2008-11-18):
LG显示器,型号:T17LC-0(T730B),电源芯片:KA3842B,CPU:LGM41B-030-007,高压包:BSC 25-1458/C93,场芯片:TDA4876J,视放前级芯片:LM1246DDC/NA,视放后级芯片:LM2470TA,以下是维修的全过程:
1)        客户送来时,图像偏色。拆开机壳,测三基色,没断针,量灯座上三基色电压,都是25V左右,只是图像不稳定,不时跳动,跳动中好像有好多横线。将整机加焊,包括尾板,总之见到不顺眼就加焊,再开机,正常显示。由于拆开机壳,这时显示器屏幕朝下,是倒立在桌面上的。我关机后,将之放正,再开机,居然图像又不稳定,又像刚才一样,闪下闪下。偶尔又正常。我用吸锡器棒轻轻敲打电路板,不见有变化,想起上回偏色,猜想是前级视放芯片LM1246DDC/NA坏,于是上网订货。
2)        换掉前级视放IC后,故障一样,于是我断开行管C极慢慢测,测得B+电压只有50V左右,好像没有升压,将升压管、升压二极管测量没异样,后量升压管基极电压只有0.1V左右,用示波器量波形很少,猜想脉冲不足,于是仔细测量从CPU到升压管基极的元器件,找了半天没发现坏的元件,于是怀疑CPU有问题,再者因为当接主机信号时,指示灯仍不亮,有信号绿色指示灯应该是常亮的。于是上网再订购CPU。
3)        CPU回来后,换掉,好了接上主机后,绿色指示灯常亮了,再测B+(断开行管C极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升压。怀疑电源部分有问题。于是更换了KA3842B,用UC3842B代了。还是一样。后来换了一个TL3842,好家伙,现在开机,指示灯不停的闪烁,用万用表量3842第七脚,电压从11V到14V不断变化,量次级电压。12V,80V,50V,都没电压。CPU5V的供电只有3.2V,看来是电源保护。再换一个3842,结果一样。将电源部分地毡式搜索,将电阻一个一个的查,没发现异样。没办法了,自己没法修了。送去高手那里修。(很多电脑公司都是将显示送到此人家中修的)送去后回家等消息。下午高手来电说,很难修的,可能要换CPU和高压包,费用要100至140元,另可能要等一个月。唉,这样不如我自己慢慢研究。于是将显示器抱回了家。
4)        看看书,书上有说指示灯闪烁的维修后,于是照书上所说将升压电感拆掉,再将升压管G、S极间短路,再开机,这回居然不保护了,电压好像不变了。当然第一时间查升压管,升压管为10N20C,发现D、G极间短路了,引起了电源保护。因为对地没短路,所以量对地阻值时没发现短路(之前曾量过地阻值)。用IRF630B的场管换上后,再装上升压电感,再接上行管,开机有高压了。但画面只有一闪一闪的横线,没图像。我看见有横线一闪一闪的,想是不是行消隐电路问题。可能逆程没有消隐,所以有横线。现在量高压包标着400v、-160V,40V那几只脚都是对地短路的,想会不会是高压包坏了,导致G1(栅极)电压不正常。于是再上网订购高压包。
5)        换上新高压包后,好家伙,这回画面一片黑,什么都没有。心想可能这个高压包型号不对吧。量G1有-24V,G2有173V,三基色(RG、RB、RK)都是20V左右,我量高压包标着400V、-160V、40V的那几只脚仍时对地短路的。想原来的包没坏。于是换回原来的高压包。再开机,仍然一闪一闪的,看不到图像。怀疑是后级视放有问题,于用用万用表去量后级视放芯引脚的电压。一不小心,手抖了一下,表笔将后级IC  LM2470TA的其中两只脚短路了一下,只看见火花一闪,就自动关机了,连指示灯都灭了。
6)        又断开行管C极,再开机,指示灯不亮。量得电源部分各电压不正常。标着50V的变了60V左右,标着80V的变了100V左右,我又将电源部分重新检查一遍,没发现问题,后发现拔掉视放板上的排线,开机指示灯居然就亮了。于是以为视放板有问题。仔细检查没发现坏的器件,于是又将前级视放IC换了,插上排线后再开机仍是一样。最后我想这机我修不了了,还是原样交还给机主算了。于是装上原来的CPU,原来的前级视放芯片。再开机,好家伙,居然看到图像了,只是偏色,而且图像一闪一闪的,和原来一样,偶尔不闪。量得三基色有一个是40V,另外两脚是25V左右。应该是后级视放IC LM2470TA有问题,于是再上网订购LM2470TA。
7)        芯片换上后,开机,没偏色了,三基色电压正常了,但图像仍是一闪一闪的,再检查全机,没发现什么虚焊了。我横了心,不关机,让它开久一点,发现有时它上面一小部分黑暗,而下半部分有东西显示,当然仍然是一闪一闪的。我想会不会是场芯片有问题。我试试重新将场芯片加焊,再开机,好家伙,居然正常了。我开机等到大约二十分钟后,它好像又有一点闪,但很快又恢复正常。不行,还是换掉它吧,反正这么多东西都换了。于是上网再订购行芯片TDA4867J。
8)        行芯片TDA487J回来后,换上,加电试机,正常。一直到到现在写这篇文章,都没有发现问题,此机终于修复了。
修此机用了时间大约两个星期,金钱不必说了,只能当研究费用。几乎换过了电路板上的IC,包括高压包。最后原来是行芯片不良。但是我记得当时是将它加焊了的,当时也量过有电压的,想来是它内部不良吧。
得到的教训:
(1)一定要测量电压,用这作为依据去推测,不要自己乱猜,每换一次元件都要测电压。当然要小心,手一定不要抖(我可是受到惨痛教训的了)。
(2)电路板上标的可能是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当断开负载后可能会引起电源过高。我测过:正常开机时电压:3842 第7脚18.6V,50V量得49V,CPU供电5V,80V量得74.9V,G1:-24V,G2:173V,三基色为25V左右。断开行管C极带假负载灯泡测:3842脚18.6V,50V量得58V,80V量得85.9V,面B+电压也是60V左右。
(3)要有信心,机是死的,人是活的,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网友:
只能说你是一个肯下苦功的牛人,别的不好再说了!

网友:
有问题

这位我有点小问题问问您,断开行管的C极,也就是说想当于把二次电源输出接上假负载了,这样可以测工作吗?不会保护?

网友:
我是断开行管C极后,是将行管C极悬空,然后再在高压包供电脚接上一个灯泡,这样当然不会引起保护。现在还有一点小问题,以前没信号来时,会显示没信号的画面,现在没显示了。没信号只有指示灯不停的闪。而且开机时图像不太稳定,好像图像微微的动,不过后来就正常了。我开了一个多小时,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好文章啊。。。佩服啊,,谢谢分享

网友:
我只能说,修得有点混乱.

网友:
好好看一下标题再佩服吧.菜鸟级的修复过程.要修好显示器,还是要多学点理论.然后找一家技术实力比较强的店子实训一下.能得到那些理论和实战经验都一流的高手指点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实力较强的店子难找啊,我曾到广州学过,但只学到皮毛,算是进门了而已。而那些实力强的店子也不请人的。高手就更难找了。就算找到,也不一定会指点!我只是希望在本论坛中学到更多的知识,有什么问题发到网上,得到高手指点思路,解决问题的同时又能学到东西。这台机我的确修得比较差,用的是一种整机的代换法,可能就是一种最原始最费劲最简单的方法了。我还要再加努力,希望高手们多加指点。这篇文章只是表达我对维修的兴趣和热爱罢了,谈到经验、指点什么的,那是万万说不上了,至于得到别人的赞美,更令我感到惭愧!不过如能帮助到别人,则也是我的荣幸了。

网友:
支持你,你的精神值得嘉奖!

网友:
大哥!在这先说一下!佩服你的毅力!更不要说你肯花钱修一台烂机器了!刚才看了你的过程!说句实在话!确实挺乱的!你恨不的换掉了所有的东西!没有一定思路!电源芯片:KA3842B,CPU:LGM41B-030-007,高压包:BSC 25-1458/C93,场芯片:TDA4876J,视放前级芯片:LM1246DDC/NA,视放后级芯片:LM2470TA,这么多东西!花了多少钱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