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飞 twinheat 笔记本

楼主(2008-11-18):
伦飞 twinheat 笔记本  型号看不清 赛扬3 999Mhg  内存256  20G硬盘 14.1屏  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屏幕有的时候没问题 有的时候灰色 有的时候呈照片底色
有时候碰哪里一下就没是了  我拆了看 里面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望各路英豪指点迷津 小弟万分感谢!!!此致敬礼!!!祖国会感谢回答过的人!!!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有来换吗  杂牌的和其它笔记本的线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到底有没人会弄啊

网友:
我猜有可能是高压条的问题
不知有没有其的的见解
还是没人看过这种笔记本

网友:
1、检查高压板的各 接口,2、检查屏线与主板的接口,3检查屏线与屏的接口

网友:
04年时候,我同事用过一台伦飞的笔记本,呵呵,很差的

网友:
这个故障和高压板没关系,应该是屏线或屏线接口。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最大! 重点看看屏线和显卡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