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polo系列的80并口tk200的谁开sf成功了?

楼主(2008-11-18):
三星的polo系列的80并口tk200的谁开sf成功了?
介绍一下吧。。。
我有2块这样的盘。。还没辙。。。
郁闷了。。
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
谢谢了。。。。
三星

网友:
也不是一样修吗..............没分别..............只要数据据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
polo的盘直接写burn是跑不起来,因为没有脚本,正确的方法是先做H/T恢复,20分钟左右结束后再写入BURN,就可以跑了,挂一个晚上,写Main code ,OK 如果还有坏道,写原来备份的固件,也会好的,再不行的话,只有砍头了

网友:
LSD兄弟
能讲一下什么叫H/T恢复吗
谢谢、

网友:
用PCI3000做过三星的自校准的人应该都知道什么是H/T,和Main code ,burn code 在一起的,功能相当于从备份固件区恢复固件,就像迈拓的C区一样

网友:
我是第一次做三星的自检,按照论坛里的视频现在已经跑到23了,有几个地方没有明白,这个不象ST做F级先写几个固件,跑完SF再回写ATA,这个只BURN-Test后就行吗??还是要回写些什么东西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从昨天晚上23:00一起到现在了,停在102 0010 1 01 96 TF_Rco result system write error这里了,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往下走了呢?等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
你的盘自校失败了,回写main code ,认盘后全盘erase一下,看看好了没,没好的话.回写备份固件,erase一下,应该会好的,再不行的话,只有砍头后再做自校了

网友:
8楼有朋友能加我QQ吗:40240247 有点问题要发截图。

网友:
你们是用的什么工具修三星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