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不开机

楼主(2008-11-18):
插上电源HDD和CD指示灯就一直亮。3.3V和5V正常。按开关没反应,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先看下能不能触发.接着查下开机电路

网友:
修过几台  检查下3205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按键无反应?且有3,5V,不浪费时间,建议楼主先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拆下开关的那块小版,背面有个小IC型号可能是三楼说的 重新吹一下试试 不行就换一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