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口维修实例

楼主(2008-11-18):
有客户送修一杂牌845主板,客户描述故障:开机键盘不能用,在其他公司修过,IO更换过。主板用的IO是IT8711F。维修过程:接上键盘,开机显示正常,提示检不到软驱,按键盘没反应。不接键盘,开机提示键盘错误,基本判断键口电路故障的概率应该很小,但不管怎么说从头查一遍,测试KDATA和KCLK对地电压值4.98,数值正常!接上键盘从供电电路电感,靠近键盘口位置处4.9V,正常!接口的排容已经被取掉,我就不用拆了,检查接口到IO的线路KDATA 和KCLK正常,KDATA是IO的13脚,KCLK是12脚。更换IO故障依旧,由于是杂牌主板,于是刷新了几种与该主板接近的板子的BIOS,到此故障还没有排除。怀疑南桥或者IO到南桥的线路损坏,本着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没有更换南桥,先把IO拆掉,测量IO引脚的对地二极管体值,测量到SERIRQ是发现,数值无穷大,怀疑线路断或南桥虚焊,最后分段测量一下该条线路,最后找到原因是,该线路在PCI插槽位置腐蚀断线,连接好后,重新焊上IO,开机故障排除!希望此简单的维修经验能够初学者有所帮助!不为赚积分,因为我是VIP会员,只为大家能够一起交流,互相帮助,也谢谢帮助过我的朋友和版主们!

网友:
学习学习了,今天碰到一个主板5伏特机电压短路的,USB5伏也短路了,呵呵,还没仔细查呢

网友:
今天碰上一块520ts的ps/2鼠标不认 ,I/O是83627的量65PIN阻值0,判断为I/O坏
换个I/O故障依旧,查线和电感都没有问题,最后发现是PS/2的接口坏了,重废板上拆了一换上OK

网友(2009-01-07):
真搞不懂,为什么不从容易的做起呢

网友(2009-11-17):
精英945PE的  一大批的都是键盘鼠标口失灵
好几块都是换了 口子附近电阻电容 上拉电阻换掉  OK
唯独一块 IO  都换掉 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