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A760液晶显示器呈白屏,驱动IC为RTD2032,该如何下手 ...
HPC LA760液晶显示器呈白屏,驱动IC为RTD2032,该如何下手检修.(已经修复)

楼主(2008-11-18):
HPC LA760液晶显示器呈白屏,屏型号为M170EG01 V5,驱动IC为RTD2032,有点热.屏上的IC因未拆开故无法得知,测量+2.5V/+3.3V均正常,不知该如何下手检修,望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白屏还是先检查驱动板送往屏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检查屏上面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至屏上的电压均为1点几V,不知是否正常。另外,屏的各组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把屏線拔下來測屏線123腳對地電壓應是5v
如果線上沒有5v 驅動板壞
如果有 屏電路故障機會多一點

网友:
测量1-3脚有+5V,屏上的+3.3V也正常.真是无从下手了.

网友:
昨天试着动了动屏背面软基带上的IC,好像又正常显示了。等装回去的时候,又呈白屏了,测软基带上+3.3V正常,难道是软基带上的IC有虚焊现象?没法补焊呀,这可真是不好办。

网友:
昨天试着更换了一块通用板,工作正常了,看来问题还是出在驱动板上,因为没有这种板的程序,所以暂没法修复.
只好改为通用板,交付使用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有时候还是换通用板省力,又方便

网友:
我都是用GM2621通用板代换的,方便快刀斩乱麻,收钱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