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478板子

楼主(2008-11-18):
我今天遇到一块478的主板,具体什么品牌忘记了``
  就是在确定电源,CPU,内存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不接其他任何硬件设备`
CPU风扇瞬间转几下就灭了,测试卡不亮`更不开机,没有电容鼓包之类问题,电源插在主板上,电源风扇不转,用镊子短接14脚也一样不转,但电源扒下再后短接,电源风扇又转了```怀疑主板电源接口有问题`````
     现在对此我还没有维修思路`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先检查COMS跳线,然后检查cup供电这一路,试下拔了12V是否还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