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块K8B5板插反内存烧了内存供电管。。。。

楼主(2008-11-18):
供电管已经换了,可以通电但检测卡什么都不走显示00,按重启键也没反应。请教下各位大侠该板的检修流程应该怎么样修?
重启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的话查查CPU供电有无问题`

网友:
换了以后你测电压是不是正常哦,打下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