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笔记本进水了

楼主(2008-11-18):
今天修一台ACER 4310笔记本不开机,打开一看原来是进了水,南桥跟网卡处都有进水的痕迹,我先清洗了一遍再烘干,接电源只有0.05A,没3.3和5V电压,打3.3V的电感才1欧,我先把网卡拆了还是一样,又把南桥【是82801GBM的】拆了,才发现南桥里面都有进水了,换一个南桥再测有300多欧了,在上电0.06A还是没3.3和5V出来,待机电源IC是8744E的,手头上又没这芯片,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南桥没焊好,望各位老鸟帮帮忙,还有能不能把南桥拆了上电看有没有3.3和5V.

网友:
楼主是怎么烘干的?是用热风吹的吧,干的只是表面,放到暖气上慢慢烘吧,放两天再试试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上贴出烤箱图,要清晰的

网友:
可以把南桥摘掉 再看+3v +5v ;

网友:
忘了跟你们讲,这机进水到现在应该有一个月了,只前有寄到宏基维修站,维修站説要换板要1600,客户嫌贵才那给我修的

网友:
恭喜楼主 从服务站出来的你还能修  要是在上海服务站出来的 大多被人为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子在维修站没有修,只是拆开看了,看到进了水就説要换板,今天把南桥也拆了,3V和5V也没出来,可能是8744坏了,谁有这芯片的资料啊,或者有笔记本的图纸就更好,我先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
救命啊,怎么没人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