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后还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08-11-18):
看了网友的帖子:损坏的u盘 把flash芯片拆除   焊到好的u盘上  然后进行恢复工作

质疑: 这期间必须要量产后才能认到flash 但量产后还能恢复数据吗 全抹除了啊

做了个试验 把好的存满数据的u盘 量产后恢复软件一个文件都找不出

网友:
量产后肯定是找不回来了,你可以用高级扫描一下认出来呀

网友:
我碰到的多是主控坏引起不识别,换同型号主控后,不用量产就能读数据。前提是得备几个常用的主控。如果量产了,我也没有成功恢复过

网友:
要数据恢复的,许多维修的方法是受到限制的或者说不能使用的.
搂主还是很有经验,先用别的盘做了实验.要换成新手直接用原盘一做就全OVER了.

网友:
量产就是对U盘的底层进行操作了,恢复的几率很低了。

网友:
高级扫描难道是高格?低级扫描是低格? 我用高级扫描试过 照样擦除干净

网友:
高级扫描只是忽略了一点小扇区错误,资料照删

网友:
什么是量产工具,有何作用?
量是指批量的意思,即量产工具可以一次性生产出很多U盘,只要你的USB孔足够。
量产工具是针对U盘主控芯片进行操作的由厂商开发的低层软件,作用:
1)低格U盘
2)生产加密盘
3)分区,可以生产只读分区,更改U盘介质类型(removabel 和 fixed)
4)量产出USB-CDROM,此作用可以做启动光盘
如一楼所说损坏的u盘 把flash芯片拆除   焊到好的u盘上  然后进行恢复工作质疑: 这期间必须要量产后才能认到flash 但量产后还能恢复数据吗 全抹除了啊

做了个试验 把好的存满数据的u盘 量产后恢复软件一个文件都找不出

首先我来回答你的疑问 你把损坏U盘的FLASH拆下来,装到相同主控的PCB板上,部分主控是不需要量产的就可以读出数据的(例如: iCreate i5062 安国的6981 等),也有少部分的主控是需要量产才能识别FLASH(例如 Chipsbank(芯邦)CBM2080 群联PHISON PS2136CC等),某些主控内部集成了几KB的FLASH,用于存储关于量产的信息,这样的盘不依靠FLASH存储固件,所以换不同FLASH上去必须量产,想要成功的恢复U盘里的数据是需要对这种方案主控和这种量产软件的熟练了解才能成功的恢复数据,至于你说做了个试验 把好的存满数据的u盘 量产后恢复软件一个文件都找不出 看你用量产软件是否低格,不同的量产软件也会有不同的结果,量产后可以用WINHEX看下数据去如果全都是FF或00,那就不用恢复软件找了,如果是乱码方式,恭喜你,你所要的数据还在。不知道我回答的,你满意不。谢谢

网友:
very good 解释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