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的显示器LXM-ML19AH问题

楼主(2008-11-18):
联想19寸的显示器LXM-ML19AH出问题   开机显示3秒钟,然后,屏幕无显示,但是灯是绿色的。屏幕还发红,我用测试显示器软件测试过了,几种颜色都是有的。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望高手指点一二

最后是灯管问题,真是水平差啊,我一开始就检测灯管了,但是我用的是一根灯管检测的,结果也是保护,最后我才知道,必须要4个灯管都装上去,才不会保护。 换了4根灯管!就OK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灯管坏了的,用单灯的试一下

网友:
这款显示器是通病,灯管容易坏.如果你会修的话,就换了四根灯管就会好,如果不会修还是找人修吧,别到最后得不偿失....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