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优派出现缩屏,向各位求助

楼主(2008-11-18):
17寸优派出现缩屏,我查了调整电路,但查不出什么.各位帮帮忙
求助

网友:
是行幅在不停的收缩还是一直保持缩在一起的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直保持缩在一起的状态.请你帮帮忙.谢谢

网友:
先查一下行宽管C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是双行管的,主要查两个行管电路

网友:
双行管?我手头也有一个优派,包坏了,换包后出面楼主所说症状!

网友:
二次电压不足也可能导致缩屏。。。。。。

网友:
重点是查双行管,是好的,就看二次电压有一百多伏没有,再查TP122之类的校正管有没有坏

网友C:
行阻尼二极管或者行幅管TIP227在和行管一个散热片上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