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电容电压问题

楼主(2008-11-18):
刚才修了一台飞利浦显示器,不开机,测量300V电容的电压只有200V左右,测量全桥是好的,把电容焊下来测量,容量只有60多nf,更换这个电容后开机正常,可是一测量300V电容只有260V左右的电压,我就不明白了本来该300多伏吧,可是怎么只有260V也能工作?输入电压220V没错呀.

网友:
电容漏电或是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
我用了两个万用表测量都是一样,电容是新换的呀,可是显示器能正常工作呀.

网友:
这个电压出现一定的偏差很正常.因为你的电容的容量和你万用表的误差都会导制电压的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