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1-18):
打印机不连电脑光接电源,打开开关的时候是不是打印头也应该有反映的啊,如果没反应估计是不是板子出问题了?
电脑

网友:
是的 针式打印机开机会有自检动作

网友:
有的有··有的没有··象PR2机器···不按任何键开机就没反应

网友:
大部分的打印机都是有动作的,因为开机的时候自身要自检,最明显的饿是喷磨机器和针式打印机,当然不能自检很大的原因在于字车驱动部分。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机型了,总之如果菲故障就没有问题啦.

网友:
哈哈
先辽解它的机型,然后根据实际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