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SEP-Me主板重装系统出现英文

楼主(2008-11-18):
810精英P6SEP-Me主板(开机有方正品牌),CPU、内存、硬盘、集成显卡、均好,重装系统出现下列英文:
一:用自动XP盘安装重启后出现: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the  following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
      <windows  root>\system32\ntoskrul.exe
      please  re-install  a  copy  of  the  above  file
二:用手工XP盘安装出现:
     File  setupdd.sys  could  not  be  loaded
    The  error  code  is  4
    setup  cannot  continue.press  any  key  to  exit
       不知是何故障?

网友:
内存,硬盘~~
逐个替换试试吧,不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不是板子问题啊。直装系统搞店和内存问题啊

网友:
还是没装好系统,掉附件用硬盘对刻试试看看。把硬盘线换了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信号线接触不好会不会?

网友:
有没有跳线看看啊 ???不行就换个硬盘看下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