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中文资料

楼主(2008-11-18):
(图片)

网友:
ddddddddddd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很想知道怎么判断494的好坏,希望那位赐教!

网友(2009-04-07):
谢谢!!!!!!!!!!!!!!!!!!!!!!!!!!!!!!!!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TL494与7500可以互换吧

网友:
东西看起来不错,不用对着英文资料头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互换

网友(2009-08-29):
494各7500可以换

网友(2009-12-06):
在ATX电源中TL494各脚的作用
第(1)脚为第一组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由+5V输出电压经R35、VR、R13取样送入第(1)脚。第(2)脚为第一组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从第(14)脚输出的5V基准电压经R14、R20分压得到约4V的电压,与第(1)脚电压进行比较。由于输+5V电压升高时第(1)脚取样电压成比例升高,当此电压超过4V时,误差放大器输出高电平,通过IC内部比较器控制输出脉宽减小,以使5V电压下降,达到稳压的目的。第(3)脚为第一误差放大器输出的引出端。外接C19、C20、C21、R11组成的频率校正网路,以防止放大器发生自激。第(4)脚为死区控制端。当IC工作在推挽状态时,其两组输出脉冲使两只推挽开关管依次导通和关断。为了避免开关管的滞事效应造成瞬间导通而击穿开关管,在脉冲的序列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称为死区。改变第(4)脚的电压,可改变死区时间。当第(4)脚电压大于5V基准电压时,输出脉冲关断。在0-5V,死区时间成比例增大。利用此功能,第(4)脚在维亚开关电源中作为输出过压保护。次级输出的12V电压,经R26、D7和R10分压后加到第(4)脚上,与TR3、TR4共同构成+-5V和+12V的过压保护电路。正常情况下,TR4的基极由R28接在+5V输出端,R29接在输出端,R28和R29的分压使TR4偏置电压小于0.6V,TR4截止,其集电极经R36呈现近似5V的高电平,因而使TR3导通,由12V电压接出R26与地短路,二极管D7反偏截止,因而此部分电路与第三者第(4)脚电压无关。第(4)脚电压为第(14)脚的5V基准电压经R12和R16分压的0.5V左右电压,设定末级半桥式开磁电路必要的死区时间。当电源取样系统发生故障时,+5V电压升高或-5V电压因负载短路而降低时,TR4将导通,其集电极为低电平,使TR3截止。12V电压经R26,使D7导通,第(4)脚电压被R10分压后仍为5V左右,使输出脉冲关断,电源保护,各组无输出。第(5)脚步内部振荡电路,外接定时电容C18,第(6)脚为外接定时电阻R9。此RC的值决定TL494输出脉冲的重复频率,其值为FKHZ=1.2/R欧姆.C(UF)。按图中数据,此电源的工作频率为30KHZ。第(7)脚共地端,也是供电的负极端。第(8)(11)脚为两路输出放大管的集电极。驱动放大器由R7、R8供电,其输出脉冲送入驱动脉冲变压器T2变换阻抗后驱动半桥式变换器TR1和TR2。C17使T2中点为驱动脉冲的零电位点。第(9)(10)脚为内部驱动放大管的发射极,接地。 第(12)脚为供电端,其允许输入电压可达8-40V,因此无需外部稳压器。由小型工频变压器T1输出低压交流电,经D1、D2全波整流,C23滤波得到约10V电压,向第(12)脚提供启动电压。待电源启动后,次级12电压经D8隔离后向第(12)脚供电。此时由于D1、D2整流电压低于12V,D1、D2截止,启动电压退出电路。第(13)脚为工作状态设定端。当第(13)脚为5V基准电压时,两路输出脉冲相差180旌,每路输出量大200MA的驱动电流,用于驱动推挽或半桥、桥式电路。当第(13)脚接地时,两路输出脉冲为同相位,为8-40V时,第(14)脚均输出5+-0.25V的稳定基准电压。第(15)脚为第二并联输出400MA的驱动电流,用于驱动单端式开关电路。该机为半桥式推挽电路,第(13)脚接5V基准电压。第(14)脚内部基准电压源。在IC供电组误差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在该电源中作为过流保护取样输入。T3为串联在负载电路的“电流互感器”式电流取样电路。当负载电流增大时,T3次级电压升高,经D5、D6整流后输出负电压,再经R17、R18分压后与+5V一起R15相联,送入第(15)脚。正常负载时负电压输出较小,两反向电压相加,结果有1.5-2V电压加在反向输入端,误差放大输出低电平,对脉宽控制无作用。如果产生过载觐同载短路,T3负整流电压升高,使加在第(15)脚的电压变成负值,则误差放大器输出高电平,使脉宽受控变小。由于此组误差放大器同样式相输入端是接地的,属零电平,一旦第(15)脚电压为-0.6V以上,电路产即动作,实现输出脉冲由减小脉宽到并闭的保护过程。由于TL494第(4)(15)脚的保护功能,该电源可以开路。此时次级电压+-5V的升高受第(4)脚的控制,+5V还受到第(1)脚PWM系统的控制。电源程序可以实现短路自动保护,排除短路后又自动恢复。

电源通用IC代换表: ljcbkwzi
TL494/KA7500B/BD494/BDL494/S494PA/IR3M02/MB3670/MB3759 ljcbkwzi
/MST894C/TL594/ULN8186/DBL494/ULS8194R/IR9494/UPC494 ljcbkwzi
/UA494/TL494CNljcbkwzi

三.+5VSB、PS-ON、控制信号检修
ATX开关电源靠+5VSB待机、PS-ON控制信号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5VSB是供主机待机状态时的电源,使用紫色线由20针插头9脚引出+5V到主板。PS-ON控制信号是通过按下主机面板的POWER开关。使主板的电子开关接地,使PS-ON绿色线3-5V高电平变为低电平0V从20针插头14脚输出进入ATX电源来控制电源的启动,反之为关闭。所以在维修不能开机的电源故障时,短接绿线到地(黑线)电源就应该启动。不能启动可以进一步短接494  或 7500  4脚到地,如电源能启动表示主控电路正常,问题出在IC 339的电路中。反之短接494  或 7500  4脚到地,如电源不能启动表示问题出信号输出在主控电路,IC 494 7500  8  11脚为主控脚,5、6脚外接定时阻容元件。

顺494第4脚追线,查找3.3、5、12V相关的稳压管有无击穿,相对的整流管有无击穿,电容有无鼓包、漏液。次级整流管有无击穿或性能不良。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800-1-1.html

本人在电脑公司当技术员,修好过N多个ATX电源,现将心得与大家交流一下。打开电源的上半盒子,观察电源内部。 A,元件有没炸裂的现象,如果保险管已烧黑,说明初级电路有短路现象,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待机电源管,半桥双三极管,有没击穿。 B,元件没炸裂的现象,通电,用表测量20针中的绿线,紫线,有没+5V电压,如果没有,就要检查待机电路,重点测开机电阻,一般开机电阻取值几百K,容易出现阻值变大,开路现象 。检查与待机电源管相连的小三极管有没短路,开路。 C,20针中的绿线,紫线,有+5V电压,再用导线短路绿线与黑线强行开机,看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看TL494(7500B)的电源脚有没电压(12脚是电源),如果没有,查与待机电路次级相连的线路。TL494 (7500B)的电源脚有电压,不能开机,要查死区控制脚(4)是5V,还是0V,如果是5V,一般是电路保护了,查看三个双二极管整流器有没短路。通过以上三项,可以修好70%有故障的电源。在修理中发现极少有IC损坏的现象,坏的是TL494的多, LM339还没见损坏过。

ATX电源维修资料(1)主IC TL494芯片功能:12脚供电7-40V;14脚输出+5V Vref 稳压电源给保护电路、PG电路、PSON电路供电;4脚是PSON低电平电源开启有效的加入端;8脚和11脚是主功率开关三极管的基极驱动输出,在IC内部是三极管的C极输出。当4脚为低电平时8和11脚没有脉冲输出说明TL494损坏。(2)各路电压正常,但还是不能正常使用微机,这是没有PG信号的问题,顺着这个思路维修就可以了。这类故障非常少见,维修也不难,就不再详细说明了。PG信号流程:开机加电时,各路电压正常后延迟一会输出+5V PG信号告诉主板电源已经准备好了,你主板现在可以进入正式开机加载过程了。断电时,电压略有下降还有一点供电能力时PG信号就提前变成低电平,告诉主板电源马上要断电了,你马上进行关机处理。PG信号也称为P-OK或POWER_OK信号。为了验证是不是PG信号的问题可以人工模拟PG信号试试便可知道。(3)ATX电源的特点就是利用TL494芯片第4脚的“死驱控制”功能,当该脚电压为+5V时,TL494的第9、11脚无输出脉冲,使两个开关管都截止,电源就处于待机状态,无电压输出。而当第4脚为0V时,TL494就有触发脉冲提供给开关管,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辅助电源的一路输出送TL494,另一路输出经分压电路得到“+5VSB”和“PS-ON”两个信号电压,它们都为+5V。其中,“+5VSB”输出连接到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作为它的工作电压,要求“+5VSB”输出能提供10mA的工作电流。“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与“PS-ON”相连,在其触发按钮开关(非锁定开关)未按下时,“PS-ON”为+5V,它连接到电压比较器U1的正相输入端,而U1负相输入端的电压为4.5V左右,这样电压比较器U1的输入为+5V,送到TL494的“死驱控制脚”,使ATX电源处于待机状态。当按下主板的电源监控触发按钮开关(装在主机箱的面板上),“PS-ON”变为低电平,则电压比较器U1的输出就为0V,使ATX主机电源开启。再按一次面板上的触发按钮开关,使“PS-ON”又变为+5V,从而关闭电源。同时也可用程序来控制“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使“PS-ON”变为+5V,自动关闭电源。如在WIN9X平台下,发出关机指令,ATX电源就自动关闭。

电源通用IC代换表: ljcbkwzi
TL494/KA7500B/BD494/BDL494/S494PA/IR3M02/MB3670/MB3759 ljcbkwzi
/MST894C/TL594/ULN8186/DBL494/ULS8194R/IR9494/UPC494 ljcbkwzi
/UA494/TL494CNljcbkwzi

网友(2010-03-03):
ka7500b也能互换么?

网友:
“不能启动可以进一步短接494  或 7500  4脚到地”
对于上短接4脚强制启动观点补充一句:必须在待修电源与市电之间串一50W左右的白识灯炮,预防各组输出端发生短路,以防过载烧坏主电源场管。

网友:
三.+5VSB、PS-ON、控制信号检修
ATX开关电源靠+5VSB待机、PS-ON控制信号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5VSB是供主机待机状态时的电源,使用紫色线由20针插头9脚引出+5V到主板。PS-ON控制信号是通过按下主机面板的POWER开关。使主板的电子开关接地,使PS-ON绿色线3-5V高电平变为低电平0V从20针插头14脚输出进入ATX电源来控制电源的启动,反之为关闭。所以在维修不能开机的电源故障时,短接绿线到地(黑线)电源就应该启动。不能启动可以进一步短接494  或 7500  4脚到地,如电源能启动表示主控电路正常,问题出在IC 339的电路中。反之短接494  或 7500  4脚到地,如电源不能启动表示问题出信号输出在主控电路,IC 494 7500  8  11脚为主控脚,5、6脚外接定时阻容元件。
晕 这是我写的电源维修文章 怎么到这里来了  要确定494是否损坏  只有短接绿黑线 测494  8  11脚是否有高低电平输出 如果有494是好的  无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