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屡烧B+行管是该怎么办呢

楼主(2008-11-18):
17寸显示器屡烧B+那一路,就是一次电源变压器刚出来整流的那个二极管和行管是什么原因呢,换上去后,大概10分钟左右,就烧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行管先被击穿.然后再击穿为其供电的整流管.KTC显示器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解决方法一般为.选用优质的行管和整流管.用手摸是行管温度和整流管温度是否正常.着重解决行管发热问题.至于整流管温度.可采用有的显示器的设计方法.在其上面加一散热片.

网友:
见过一台机的,高压保护,拆开机壳,量行管,二次电源管烧,以前有一位同行修过,应该是烧过一次行管,从220交流这边放一个火牛,接上一个电源12v的散热风扇吹行管,把火牛风扇拆了,换上行管,二次电源管,开机,行管发烫,量二次电源,正常,看变压器没有明显损坏(变压器旁边有一个用胶水粘的匚型铁脱落也会行管发热,维修过),换逆程电容收工,赚了一个火牛一个风扇

网友:
电压过高,行激励,行绿波,2次电源,负载.行管质量等都要看看细细检查.祝你成功!

网友:
请教大侠,一次电源+B电路老烧行管为什么要把电感拆掉接灯泡来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