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1-18):
爱普生喷墨打印机一台,按下电源开关无反应,就是电源灯和另外一个《旁边画着三张纸》什么灯一直闪,哪位帮忙分析下,谢了先
求助
打印机

网友:
看看墨盒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2009-01-31):
墨盒的问题!

网友:
需要请零了。下载软件就行

网友:
应该是墨盒的问题

网友:
更换墨盒后,再按一下那个复位键就好了

网友(2009-03-17):
安装STM3驱动,从驱动里看一下上面报的是什么错误,一般为进纸传感器问题或是废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