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a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11-18):
一三星显示器,一开机就黑屏,图像还能看到。测高压板的电压,供电为15.8V,感觉有点高,一路查下来,查到一个管子为7805A的型号,一脚进电压15.8V,一脚输出5V,断到该线路,高压板上电压回到12.5V。查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用什么代换。另外,15.8V电压高吗?黑屏是这个引起的不是

网友:
用来稳5V电压的三端稳压管.

网友:
三端稳压器   05意思就是正5V

网友:
不要用它做大電流用途如屏供電如驅動板供電
會很燙

网友:
7805A就是三端稳压器啊,78XX,78后面的XX就是稳压后的电压,79XX,后面的XX就是 —电压
一般都是1脚输入(不超过35V),2地线,3稳压后输出

网友:
是灯管没被点亮,板子上的排线所对应的电路板上有没有ON/OFF字样的标示?测其电压,如果没电压,说明高压板开关部分有问题

网友(2010-03-17):
是一个三端稳压器,78开头的代表正电压稳压05代表输出电压的伏数,例如7812就是正12V稳压IC,79开头的是负电压稳压例如7912就是负12V的稳压IC, L7805CV是正5V三端稳压器,一般的78L05,78M05,LT7805都可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