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11-18):
我是菜鸟朋友的电脑,可以启动但不亮测各主要电压如下:12v正常,2.5v电压在0.9~2.5v范围;AGP1.5v电压在1.2~1.49v之间;cpu电压在1.1~1.7v之间变化;cpu风扇呈间歇性旋转,间隔0.4秒左右。请高手分析一下故障。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不解:2.5v电压在0.9~2.5v范围;AGP1.5v电压在1.2~1.49v之间;cpu电压在1.1~1.7v之间变化

故障描述不翔实,诊断卡代码如何,灯呢?
从描述上看,机器是在不停的反复重启中。如果不是专业做维修的,最好不要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明天找块诊断卡看看,我帮别人检查纯属业余爱好。

网友:
那是主板加电保护了。CPU供电管有坏的了。仔细量吧!

网友:
今天用珍断卡,发现复位灯长亮,仔细检查发现rt9173b旁边的一个场管坏了,换后主板修复。

网友:
复位长亮查电压  哈哈!!!